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

楼主(2022-09-16):
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

  华为畅享50 自动重启,检测后发现是CPU虚焊了,重做CPU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华为畅享50

  故障现象: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开机亮LOGO,然后就自动重启了。

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图1

  手机出现开机亮LOGO反复重启的故障,要么是电池有问题,要么是CPU和字库有问题。经过检修排除了电池后,根据以往经验推测是CPU虚焊了,于是把CPU拆下来,重做CPU。

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图2

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图3

  CPU重做完成后,将主板重新装回手机内部,按开机键,手机可以正常开机,没有出现重启,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华为畅享50自动重启怎么维修?图4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想问一下,手机机壳是否有摔过的痕迹?

网友B:
弱弱问下,撬下来周边的电容都掉下来需要补回去吗?

网友:
看第二张图吓了跳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手机机壳是否有摔过的痕迹?

客户说以前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下,撬下来周边的电容都掉下来需要补回去吗?

直接重做CPU

网友:
摔过的手机容易出现这种脱焊的故障。我曾经遇到好多次。

网友:
电源键有问题也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