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键盘不能使用,进系统后可用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2-09-16):
一块V星880gm-e41通电自启不跑码短接开关无法关机,在一个正常的相同主板上拆下io装上后正常开机跑码,但是开机后usb跟ps2键盘都不能用,清空bios的话卡在按F1进入bios或者F2默认继续,在此页面能显示插入的usb鼠标键盘及U盘等,说明能识别但就是不能用,bios刷过还是这样,插U盘开机进入默认pe后usb鼠标键盘就能用了,但是ps2的键盘还是无法使用,没见过这种情况,请教各位师傅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应该还是IO附近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IO附近工作不正常

确实,当时从一个好板上拆的io,也用烙铁加焊过,结果都是这个问题,后来把它又拆了装好板上了,今天买的新io到了装上竟然好了,估计还是之前那个io没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