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了多根线,求飞线方法和工具

楼主(2022-09-16):
类似下图,图是借的,实际断了十多根线,而且每根线之间的距离很短,只有0.5mm左右,间距比图上的要小很多。

手上只有t12刀头和风枪,总是焊不好,烙铁头太大,焊一条线的时候总是碰到旁边的线,搞了好久也没搞好。

求这种线的飞线方法和工具,谢谢。

网友A:
焊好一根线,就用胶布封上,再焊下一根。

网友:
有导电漆,涂一下,晾干,刷松香。

网友:
找个显微镜,

网友:
显微镜  了解一下

网友B:
这么粗的线,不用显微镜 也能飞了啊.... 你是手抖吧 兄弟

网友C:
了解一下绿油这种东西,可以飞好一根固定一根,手残党的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线,不用显微镜 也能飞了啊.... 你是手抖吧 兄弟

这粗的线是借别人的图 放大了的

网友:
显微镜 加一个弯尖烙铁头 分分钟搞定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干维修 烙铁工具还是要备齐

网友:
尖头烙铁,有点耐心 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这个好处理,用漆包线,距离很近不麻烦

网友:
这个飞线有难度?

网友:
这个看着就头大啊,不好处理了~~~

网友:
耐心点,慢点来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好一根线,就用胶布封上,再焊下一根。

这个办法好,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的线,不用显微镜 也能飞了啊.... 你是手抖吧 兄弟

借的图,实际间距比这个小。刀头一下去,把旁边焊好的也带起来了。看来需要尖头烙铁

网友:
看着挺好飞的嘛

网友:
主板上的线都好飞,好烙铁加好焊油加好焊锡,最后用绿油固定保护

网友:
没听过梯形飞线?

网友D:
看你头像是高级工程师了工具不应该就这一点吧

网友:
看来俺也得备一个尖头才行了。俺焊工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头像是高级工程师了工具不应该就这一点吧

早就转行啦,现在是兼职做维修,以前的大部分工具都处理了

网友:
尖头烙铁,加耳机线里面的细铜丝,加高倍放大镜,焊好上绿油固话,搞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E:
尝试像这样在锯齿线上焊接

网友F:
这,17级大佬不会飞?我不信

我刚学修主板是就飞过这种,错位飞

网友:
放大镜 加 吸锡线上的铜线 就行。手要稳。

网友:
就这几根线不用显微镜,我近视400度都很很快飞好,太简单了

网友:
飞一条绿油固定保护,刮开飞下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尝试像这样在锯齿线上焊接

这是个办法,不然烙铁头太大,老是碰到旁边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17级大佬不会飞?我不信

我刚学修主板是就飞过这种,错位飞

主要是工具不行,只有大刀头和马蹄头。主板是华硕服务器板子,间距比图上的小很多。一般这种板子我都不修的,但要修的这个板子价格比较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绿油这种东西,可以飞好一根固定一根,手残党的福音

绿油干的太慢了,十多根线要飞到啥时候哦

网友:
我是不是上的别人的号,17级了应该是老师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油干的太慢了,十多根线要飞到啥时候哦

有灯啊,照着一分钟左右就能干

网友:
错开焊点   补丁

网友:
你如果修过手机,就觉得这只是小儿科

网友(点评):
修手机是因为有显微镜。

网友:
这飞线简单 ,可以飞一条线,用绿油固化再飞下一条

网友:
纯属于耐心活呀~  四根的线弄错开, 应该好焊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油干的太慢了,十多根线要飞到啥时候哦
绿油要用灯烤呀,就干得快了,还好学过飞线,这种没啥难度

网友:
刀头用焊锡拖一下,再用飞线两头一点就焊上了,绿油固定就好了

网友:
用显微镜啊 还不好焊的话换个尖烙铁头

网友:
尖头烙铁+放大镜,耐心点,不要太紧张手就不会抖,应该没问题

网友:
抓鸟抓多了 手抖

网友:
飞这个线不是跟喝水一样

网友:
用那种外边绝缘的线就行了,全部黏在一起都没事....想要好看,就用绿油固化

网友:
离0.5mm差一截呢 0.5随便搞了

网友:
你把间距变长吗

网友:
这种飞线不是小儿科吗

网友:
焊好一根,绿油固定就可以了,快干绿油加紫光灯也就10秒完事

网友:
这个还好不用显微镜我都能接上,前两天接个笔记本的摄像头线,显微镜都用上啦,还是不行,估计得换烙铁头

网友:
这都不会想办法吗?就算没有尖头、显微镜。咱就用笨办法。我看板子上线很长、能不能、一根线5cm+5cm、第二根线就。8cm+8cm、、接线位置错开不就好了?

网友:
这种线的飞线方法和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油干的太慢了,十多根线要飞到啥时候哦
可以先飞距离远的 加绿油

网友:
飞上漆包线 完事上绿油 光固化一下 就没问题啦

网友:
拨几根头发,用头发焊。牛逼克拉斯

网友:
将线往前面焊别 焊在一排上也就是 这样阶梯一格格 焊 这样就会容易点 但是丑点

网友:
用漆包线,邻近线的可以错开些,这样就好焊了。

网友:
这个要上放大镜仔细看

网友:
不错断了这多线还在可以搞好 不错不错

网友:
绿油10秒一条,好快的啊。

网友:
先上绿油,然后紫外固化。固化后,继续上绿油,直到变平整了

然后刻刀刮出线路位置,上锡浆(流动性强)拖动。短距离的直接就连上了。长距离的,需要飞线,都是手工活,多练习

没什么难度的,这种活,比BGA焊盘补球要轻松十倍

网友:
焊好一根打点绿油固化,再焊另一根。

网友:
找个旧的小马达用漆包线飞,那个做飞线细.

网友:
飛線有顯微鏡方便得多,間距短可以將焊點拉開些,走線用綠油固定即可

网友:
这线这么粗还飞不了?手机丁点的线都能飞

网友:
锋利的刀片   和细铜线

网友:
刀片   细铜线  绿油    搞定

网友:
就四根线而已。先这样在那样~~~你知道了吧

网友:
  这个煎蛋  接上线涂抹绿油

网友:
不用飞线,导电银浆了解下

网友:
多多练习吧

网友:
孰能生巧,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一条一条补好就可以了

网友:
不如找修手机的给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绿油干的太慢了,十多根线要飞到啥时候哦

紫光灯照几秒就干了,你说干的太慢。

网友:
确实修过手机,都觉得这只是小儿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