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开机后不启动

楼主(2022-09-16):
开机后显示LOGO,进度条走到头就停止不启动,是否需要刷BIOS?偶尔会启动正常,怎么解决?
刷BIOS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一下,你这个其实应该是启动了的,只是启动不完全,硬件应该没问题,也可能内存接触、兼容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排除外设,就可能和南桥有关系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