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不起负载,表笔一碰VDC脚就关机

楼主(2022-09-16):
一500W航嘉电源,带不起负载,哪怕带个散热风扇都关机,空载输出电压正常,于是跑完线路测电压,当测到cm6800第六脚VDC脚时就关机,不知道是前级保护还是来自后级的保护,就短接开关光耦强行开机,再测VDC脚,还是关机,而表笔一离开VDC脚马上又恢复启动,说明保护来自6800本身而非后级,再继续测其它脚电压,延时电容SS脚电压十伏出头,高于手册的最高电压8伏,其它脚位电压正常,380也正常。这种问题是6800坏了嘛?为什么表笔一碰VDC就关机,移开马上又恢复呢?

网友:
我这个6800的延时电容直接接的SS脚,没有像上图那样用过二极管接到7.5V的Vref。

网友:
我这个VDC脚连接的光耦也没有并联那个2.49K的电阻。

网友:
6800的Isence和Dclimit两个电流检测脚检查无断线和阻值变化,后级电压反馈的431和光耦也换了,故障依旧。PWM推动对管在路测阻值也正常,PWM开关管基极电阻没变大,难不成肯定是6800的问题?为什么表笔一碰VDC就关机也?

网友A:
第一,检查整流桥出来后电压是否有300v。第二,pwm的电压是否正常,应该在160到200v间,不怎么跳动。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换掉6800vcc供电脚的电容,还有换掉第四脚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整流桥出来后电压是否有300v。第二,pwm的电压是否正常,应该在160到200v间,不怎么跳动。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换掉6800vcc供电脚的电容,还有换掉第四脚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容。

380正常,PWM输出电压始终为0,后级无短路,PSon开关可正常开启关闭前级供电和Pfc380。前级电源供电稳定,就是没有PWM输出,PWM驱动管和开关管无短路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整流桥出来后电压是否有300v。第二,pwm的电压是否正常,应该在160到200v间,不怎么跳动。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换掉6800vcc供电脚的电容,还有换掉第四脚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容。

有380,还能PSon开启关闭,就是无PWM,前级电源没问题,PWM输出无短路,驱动管开关管无开路,隔离变压器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整流桥出来后电压是否有300v。第二,pwm的电压是否正常,应该在160到200v间,不怎么跳动。如果这些都正常,就换掉6800vcc供电脚的电容,还有换掉第四脚的电压检测脚的电容。

第4脚是PFC的线电压检测脚,跟PWM没关系的。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查电流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动负载查电流反馈回路。

查了没问题

网友:
把第五脚上的1UF电容代换一下,你表笔去碰一下6脚就关机,那是表笔形成了一个下拉电阻,电压降低所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