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完全正常的iphone12刷机刷死了91%报错-1

楼主(2022-09-16):
前不久刚扩容过,无其它维修,,昨天手机是完全正常的,一切正常,然后刷机15.7,爱思91%报错-1,换过电脑和网络。难道刷机能把基带刷坏,还是硬盘挂了,求大佬分析分析

网友:
硬盘给它加焊一下或者重装看看

网友:
刷个测试版系统试试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问题,换硬盘刷机也不过!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个问题,换了硬盘刷机也不过,

网友:
换电脑重刷,多刷几遍 dfu 和恢复模式 换着刷

网友:
最近遇到好多次这个问题了,搬板后能进系统的机器,更新报错-1,也是九十几报错,换了几台电脑,手机开热点都不行

网友:
最近都不想刷机,就怕好好的机器刷成数据线

网友:
中层虚了,重新贴合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