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微短

楼主(2022-09-16):
华擎B85,接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量发现3V对地值30左右,偏低,可调电源直接给3V发现短路,电流0.164左右,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查哪里短路?我按照点位测量了一遍所有3V去的地方,3V都是正常,没有被拉低,怎么查二级电路啊,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处理微短的情况,谢谢

网友:
买个热成像,扫扫看

网友A:
查3V的上级有没有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3V的上级有没有损坏

台式机,3V是ATX电源直接过来的

网友:
还有io和网卡,既然能拆下桥,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3V是ATX电源直接过来的

老铁这主板桥都拆了,肯定是内部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