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5RG6 90D报错

楼主(2022-09-16):
Hp 445R G6板号:DA0X9KMB8E0

双重故障:1. type-c接口没反应     2. 高温黑屏,90D报错 (不稳定)

type-c是小问题,就是接口捅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90D报错有点蛋疼了,不是每次开机就报错的。只会在过热时才有可能报此错误。

检测过程太过蛋疼,省略10000字。最终确定问题是风扇不转,主板坏引发的。

裸板测试,待机电流偏高,约0.08,正常0.015    又是一个没图纸的。
风扇死活不转,拆下来测试正常(>1.6V后风扇开始转动)。如图:

4针风扇,个人猜测针脚定义如下:1.GND       2.FAN_PWM    3.VCC    4.FAN_TACH    3脚电压很低,只有1v

修好后发现这里正常有5v    没图纸,本来想拉个3v过来改一下完事,结果发下3v偏高。
待机3.6v   上电后能飙到3.8v。。。
这板子待机时3,5v就有了。  围绕着3v芯片一番xxxoo,结果没毛病。
3v待机芯片为SY8286B,还好找到了参考图。

输出偏高,一般有2种可能:
1.芯片自身
2.反馈电路
手上有块差不多的料板,直接换了个芯片上去,没用。反馈电路只有1个小电容,也换了;还是一个吊样
看来是后面出问题了,又是一番xxoo,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3,5v二级转换芯片
前级还算正常,一个5v,1个3.7,后面就特喵离谱了,3V_S0飙到4.1v,5V_S0却只有1v
5v_S0直连风扇3脚。我特喵就想不明白了,这样居然能正常上电,还凑合能用

我猜应该是芯片内部漏电之类的,导致5v_S0怼到了3v_S0上去,导致3v_S0偏高,进而导致3v待机也偏高,5v_S0被拉低.但偏偏5V待机却正常。。。无力吐槽了 换了一个转换芯片,维修至此结束。 再见吧,90D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3、5芯片

网友:
好家伙,就你皮

网友:
90D一般都是风扇坏,第一次看见你这样的,之前有个光影精灵也是90D,换了3个风扇,每次用几个月就坏,下次来看看。

网友A:
如果待机正常 这种改个长转 加个电阻让他不那么吵 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一个待机芯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二级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待机正常 这种改个长转 加个电阻让他不那么吵 应该就好了

我也想改长转完事,结果一不小心修好了

网友:
精彩的实战,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