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 SATAFIRM S11 ATA

楼主(2022-09-16):
固态硬盘 SATAFIRM S11 ATA 需求重新刷固件,求解
固态硬盘

网友:
我也不知道,帮不了你

网友:
刷固件先拆开看看啊!

网友:
解锁,修复

网友:
查看主控型号后,找对应的软件试试。

网友:
建议直接拆开,短接大法,进PE刷固件,这样少走弯路最省时间。那些软件修复不一定有效的。

网友:
修复是通过恢复或升级固件,开卡能屏蔽坏块,各有特点

网友:
有具体内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