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9pro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2-09-16):
如题,一台红米note9pro手机,用户描述手机突然不开机了,夹表电流上到75mA左右掉回00,维修手机的坛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电流是不是硬盘电流?

网友A:
这是通病 可以几分钟搞定 但是这样的快修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 可以几分钟搞定 但是这样的快修容易返修

哪里问题?修哪里?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 可以几分钟搞定 但是这样的快修容易返修

补焊小电源、还是重置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