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T6-X5笔记本不触发,竟然是BIOS坏了

楼主(2022-09-16):
神舟战神T6-X5笔记本,开机时,30V电源没有任何电流跳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刷了一下BIOS,故障解决了!这个好使的BIOS程序亮机慢,想彻底解决的话,可以把BIOS其中的ME更新一下。附ME程序以备下载。

网友:
第二个是故障BIOS,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

网友A:
恭喜楼主赚大钱。。。。。。。。

网友B:
哈哈哈坏的一起上来了

网友C:
请问8M和1.94M的分别是什么bios?

网友C:
哪一个是修改过ME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一个是修改过ME的bios?

修完了,没来得及改。向客户解释了一下,亮机慢,客户可以接受,就没改。具体改bios步骤:先用UEFITool_CN_x64.exe查看原BIOS中ME大小和位置,再用winhex64.exe,将相应位置上的片段替换掉,保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赚大钱。。。。。。。。

自已卖出来的本,如果修不好,可就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坏的一起上来了

有作恶的嫌疑,试验可以,慎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谢谢。

大家互相交流,不用客气!

网友E:
哪一个BIOS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8M和1.94M的分别是什么bios?

每一个是好用的BIOS,第二个是不触发的BIOS,第三个和第四个是BIOS中的ME模块

网友:
一般遇到不开机的先量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没有的话就看看供电是不是正常的,然后再刷个BIOS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BIOS问题

网友:
掐指一算,应该会返修。

网友F:
30V电源没把主板烧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哪一个BIOS可以亮机。

第一个是可以亮机的BIOS

网友H:
载入EC了,这个BIOS,不然会影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V电源没把主板烧了啊

30V电源是0到30V可调压电源,实际调为19伏

网友:
BIOS参与开机的多啊,你只要待机测一下BIOS芯片的第八脚,在待机的时候有供电哪BIOS就要参与触发

网友:
应该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个是可以亮机的BIOS

哦,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I: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可能只是你吹BIOS的时候加热到了附近元件,有可能是附近元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可能只是你吹BIOS的时候加热到了附近元件,有可能是附近元件有问题

以后有机会我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载入EC了,这个BIOS,不然会影响开机的

谢谢提供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载入EC了,这个BIOS,不然会影响开机的

啥意思,要咋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