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A700D背光和不启动故障

楼主(2022-09-16):
该机有两个毛病
第一个,每次插电都是指示灯亮,触摸感应按键无反应,大约10分钟左右会自动点亮,所有功能都正常,只要不断电,用触摸键开关机都正常,如果断电再加电,又是之前现象,指示灯亮,不开机,按键无反应。
第二个问题是灯条中间部分不亮,如图,LED测试检查灯条都亮,板上发现LED驱动芯片损坏,这个板子上有两个一样的LED驱动芯片,测输出电压两个芯片都不正常,现在这个芯片全网查不到,也买不到,求助各位有没有知道应该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感谢!

网友:
感觉这种机器应该先看14v电源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刷个BIOS试试,还是不行在考虑硬件问题吧

网友:
估计换主板很贵吧,

网友:
这板子淘宝多的是,废这劲找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