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求救激光打标机主板故障

楼主(2022-09-16):
请问有人会修激光打标机主板故障码?故障显示是激光打标机连接电脑,电脑找不到硬件,USB端口换了,USB线换了多根,确定端口和线没有问题,品牌是雕途20W激光打标机。
电脑

网友:
这种机器 没搞过 试想 能否 恢复出厂设置 或者 有没有网络 端口 来尝试下呢

网友(2022-11-17):
看一下usb信号线上有保护电路吗,有没有电感电容或者对地保护二极管,没有就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