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PRO笔记本主板电子无电,会不断的掉电吗

楼主(2022-09-16):
华硕FX-PRO笔记本主板电子无电,会不断的掉电吗

开机后进bios一会就掉电了。手头没有这个电子,不知和这个有无关系,如果不装主板电子试机行不行

网友:
正常来说,不会的。什么电子没有,可以焊一个上去。

网友:
没有BIOS电池,一般就是开机不保存设置,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