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w727平板电脑改内存识别电阻

楼主(2022-09-16):
这个图纸看不懂,改8G的话,应该移动哪颗识别电阻?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内存

网友A:
把R4149的电阻装到R4138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4149的电阻装到R4138位置

其他的也要移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4149的电阻装到R4138位置

我闲鱼找了一个人,它给的这个图,怎么看着感觉好像错的。还要短接一个点再开机

网友B:
已经改成功了,有需要的参考用吧。

网友:
可以,恭喜楼主,收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改成功了,有需要的参考用吧。

那你好歹说一下,是根据你闲鱼上的图改成功了?还是根据论坛网友的说法改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好歹说一下,是根据你闲鱼上的图改成功了?还是根据论坛网友的说法改成功了?

我不回复了吗。按照那个图移动识别电阻就可以了,闲鱼那边教的。

网友:
这平板还没修到过。

网友:
刷个bios8g内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