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之前看到个报废主板刷内存条spd的,那ddr4的可以吗

楼主(2022-09-16):
之前有个帖子用ch341a刷ddr3的,确实可以用,但是现在需要刷ddr4了,spd芯片脚位似乎没区别,有人试过吗

网友A:
4代的能插到3代的槽子上吗,怎么刷,,还是要重新焊线,焊在4代的槽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能插到3代的槽子上吗,怎么刷,,还是要重新焊线,焊在4代的槽子上

我觉得4代可能刷不了,3带我已经刷过了,但是要买24c02spd芯片,原来的spd芯片大部分有锁的只能拆了换。我买了个34c02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的能插到3代的槽子上吗,怎么刷,,还是要重新焊线,焊在4代的槽子上

具体办法你在这搜一下,“废板主板制作spd”,别人都有教程的

网友:
虽然ddr4可能用不了ch341a但是肯定有类似的341a的升级版之类的可以刷,毕竟就6个脚,只是要相关知识才能找到,网上随便一个ddr4刷机的板子都要2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