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桶水学徒求助

楼主(2022-09-17):
这个图里V_GPU无电压。测试VCC,EN,EN_L2都正常。除了更换8228外,还有没有快点的办法检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之前修过一个同样无电压输出的,也以为8228坏,结果拆了一路mos管(mos管坏,但是在板上量电阻正常),电压恢复。可那是瞎猫碰死耗子,总不能每一路MOS都拆吧

网友A:
这玩意带程序的吧,换了不一定管用。还得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带程序的吧,换了不一定管用。还得刷程序。

这个不带,可以确认

网友:
要刷程序就麻烦了

网友B:
有示波器  量瞬间输出信号,,,最快判断

网友:
BIOS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  量瞬间输出信号,,,最快判断

对,赞同,压根不出,还是秒掉,还是保护,还是短路,界定出来,就好修了。

网友:
先换了再说。既然开启条件正常不出肯定是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