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9-17):
回收一台b465c,插电不开机,用表量待机3V,5V,都有,cpu ,内存显卡等等电压都没有,拔电,打各大电感阻值都正常,只不过cpu显卡阻值偏低,十多欧姆,不为零也不去管它,重新插电,摸摸各大电容,没发现那个过热,无意中摸到待机芯片巨烫,心想不会吧。。。3,5V都出来,待机芯片坏了???应该不会,而是芯片附近短路,拔电,测芯片周围电容,果然测到某电容短路,细看,C659,8脚3v线性 直接拆掉,插电开机亮屏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A:
线性短路 有没有待机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短路 有没有待机偏大

没用电流表,坏了,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用电流表,坏了,用万用表量的

现在维修条件这么艰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维修条件这么艰苦了吗

是啊,疫情三年,饭都吃不上了,那有钱换表

网友:
ThinkPad都可以刷

网友C:
这个就比较6 。电流表都没有也可以搞。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比较6 。电流表都没有也可以搞。哈哈。

让你见笑了,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电流表,BGA等等当然快多了

网友:
兄弟,基地的电流表不贵的,不会修都要搞个摆设。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3v稳压短路

网友:
赞一个,前段故障不太容易找到

网友:
好经验,向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