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n32q显示器,显示忽亮忽暗,排除灯管问题

楼主(2022-09-17):
请大神指导下高压板的输出晶体管是哪块?草帮忙查找下问题,谢谢!

网友A:
直接换板 好像不贵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过好像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板 好像不贵的样子

搞不清楚是板的问题还是液晶屏问题咯:weiqu:

网友C:
更换升压电路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升压电路的滤波电容看看。

之前有找人维修,都说没办法修好,就上层的屏幕会闪,一亮一暗,不会黑屏,淘宝找了个维修,让胶带屏蔽一些排线,不闪但是清晰度没了

网友:
屏坏了、换屏

网友D:
换个碎屏背光好的测试下,感觉你这个是屏幕内部的led灯条稳定性不好引起的,见过几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碎屏背光好的测试下,感觉你这个是屏幕内部的led灯条稳定性不好引起的,见过几例。

你说的是背光灯管吗?那应该不是,拆开屏幕通电过,背光不会闪,就上层的屏幕忽亮忽暗

网友:
估计是了。。。换屏就没啥价值了

网友E:
2k屏  估计无解   你讲的是一暗一明   实际应该是一会正常 一会模糊   屏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网友:
要换玻璃可以联系我。我这有玻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k屏  估计无解   你讲的是一暗一明   实际应该是一会正常 一会模糊   屏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不会模糊的,就是一暗一亮这样闪,闪倒是有周期性规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会模糊的,就是一暗一亮这样闪,闪倒是有周期性规律

玻璃问题  不是背光问题   不要浪费时间    屏供电异常   COF  玻璃都有可能   个人无法维修  即使送厂 十有八九给你撕掉耳朵  或是打镭射  可以短时间上机  都长久不了     还有你这类的问题   你需要把边板上图  让人知道是什么玻璃  才有大神给你一些断Y或是一些别的方法

网友C:
找个灯条测试一下是不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玻璃问题  不是背光问题   不要浪费时间    屏供电异常   COF  玻璃都有可能   个人无法维修  即使送厂  ...

谢谢咯,我已经放弃了,不是自己能搞得来的!显示就是一暗一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灯条测试一下是不是升压板的问题。

搞不来哈:weiqu:

网友:
额,我碰上都是直接一套板子搞回来替换试……还不会动手修

网友:
灯条坏了吧

网友:
直接用通用灯条代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