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告知MEC1515-NB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

楼主(2022-09-17):
DELL 笔记本,板号GDM50-LA-L241P 这个芯片带不带程序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这类芯片带通用的程序,通电瞬间会再读取主板上的BIOS程序

网友:
应该不带的

网友:
发了一个来试试了

网友:
楼主 测试了 带程序吗

网友:
换过   不带资料   和你一样的板子    但是有些板子换完要刷原厂的bios   不然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带程序的,发了一个新的来,上电唯独不出CPU电压,电流只跑到0.04,无耐芯片贵,只能退机了

网友:
交换测试过DELL La-H451P板子EC带程度的

网友A:
啥芯片,时钟?

网友:
应该是Dell商务机上的,不带程序需要刷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芯片,时钟?

你还停留在10年前的技术吧?

网友:
这 个芯片的脚位是双层的吧。好像不带程序的。

网友:
换上不出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有,应该是带程序的,

网友B:
并且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且电源灯一直闪,

电源灯闪是不是还有段路没有排除

网友(2022-11-12):
这个应该不带程序,DELL另一个型号上是双BIOS的

网友(2022-12-18):
这种EC怎么数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