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M-F-REV:1.00和H81M-D-R2.0-REV:1.01维修

楼主(2022-09-17):
不多叭,都是无复位,个人比较直,说话较粗,性格一般,勿嫌

上面这个是H81M-D-R2.0-REV1.01的

下面这个是H110M-F-REV1.00的

改改改改改,保证不返,2.5V改3.9V,把电流限制住就行,

不多叭

维修结束

网友A:
这样改也行。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也行。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住?

改10多次了,都没问题,搞不懂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不够自信?

网友B(2022-11-11):
h81运放输出是3.3v的?我看点位图是1.05v。求运放输出真实电压是多少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B:
h81运放输出是3.3v的?我看点位图是1.05v。求运放输出真实电压是多少

这只是开启信号,用来开启PQ7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