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怪现象求教维修思路

楼主(2022-09-17):
CPU主频不开程序自动跳到最高,运行程序反而往下降!跟正常情况下是个反的,这咋修?第一次碰到!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去修?如果怀疑性能有问题,要用专门的测试软件去跑CPU测试。比如CPUZ,AIDA64这些。主要就看满载的时候cpu频率能到多少,温度多少,能不能持久和达到普遍的测试分数之类

网友B:
开机瞬间?还是开机后什么都不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瞬间?还是开机后什么都不运行?

开机后什么都不运行就是最高主频,运行任何程序都自动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去修?如果怀疑性能有问题,要用专门的测试软件去跑CPU测试。比如CPUZ,AIDA64这些。主要就看 ...

这还是不是问题,程序越多,主频越低,整机性能达不到最佳,特别是玩游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