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P 2019 不开机 电源键反复亮灭

楼主(2022-09-17):
标注的地方电容都短路,主板加电自动到1A多然后又掉到0.014   新手小白求老师指导下

网友:
测量这两个电感3.3V   5V也有

网友A:
现在的好显卡阻值很低的。。这个是正常的,不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好显卡阻值很低的。。这个是正常的,不是短路

老师你好,这两个mos管S极和N极短路,我拆了周围四个管,量主板这里S极还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这两个mos管S极和N极短路,我拆了周围四个管,量主板这里S极还是短路

这里阻值很低,DS通过,拆下管子量管子正常就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阻值很低,DS通过,拆下管子量管子正常就没问题的

老师麻烦帮我看下那个视频,这个电流一般是哪部分短路,感觉像EC,EC旁边有两个电阻我短接一下可以开机

网友:
那位大神帮忙看下

网友D:
看电流已经显示了  高端CPU 显卡你测量阻值是很低的  小白最好别乱修 小问题修成大问题

网友:
像是自检已经过了

网友E:
应该亮机了吧,最后应该是没装散热架掉的吧,装起来看一下

网友F:
用原装电源 可调电源掉电正常

网友:
这机器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亮机了吧,最后应该是没装散热架掉的吧,装起来看一下

我装散热器通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原装电源 可调电源掉电正常

用原装的也是,反复重启,屏幕不亮,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有时候能定住电流1.4A,黑屏,用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插键盘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已经显示了  高端CPU 显卡你测量阻值是很低的  小白最好别乱修 小问题修成大问题

老师这一般是哪里问题,反复重启,屏幕不亮,感觉保护了,隔离mos管我都拆下来量,都正常

网友:
根本就没短路

网友:
老师这是哪里问题,开机反复重启,屏幕不亮,强制关机之后电流定在0.025   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短接EC旁边这两个可以重新上电流到1.8A又掉到0.015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这两个mos管S极和N极短路,我拆了周围四个管,量主板这里S极还是短路

mos管只有D G S 级,哪有N级??

网友:
建议别修了,还是找个专业的维修吧,不然真的要挂了

网友:
北桥虚焊导致开机定在100多

网友:
掉电一次应该说明不是短路吧

网友:
帮忙顶一下,这个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的也是,反复重启,屏幕不亮,是不是显卡挂了
双显卡 独显坏了一般不影响正常使用 刷bios吧 刷完还不行就断开显卡供电 还不行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这排电容为cpu供电,阻值低正常,应该不是短路

网友:
没有短路 换原装电源试试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060以上显卡阻值是非常低的可以直接为0,这是正常的别给误导

网友:
升到1A多应该到了CPU供电了,再没掉电前快速测下CPU供电,如果有的话,检测下显卡供电,应该掉了某个供电芯片检测脚的元件导致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这是真小白呀!

网友:
内存条换一下,我之前有一个内存挂了,电流跑到1.8,换了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用原装充电器,接着显卡哪里组织很低正常的别乱搞扩大故障,最后看看是不是通病cpu供电那有发霉

网友:
小白还是别修了,找专业人员。如果是练手,那就大胆的弄,最多修坏。:tiaopi:

网友:
用原装的也是,反复重启,屏幕不亮,是不是显卡挂了

网友:
这款机器必须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这个电脑没有集显了,独立显卡可以用,南桥发烫正常,显卡电感通电电流很小很小0.03左右,刷bios无效,最后把这个芯片备份,重新刷新,成功点亮,不过没有集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