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触发拉低PM_PWRBTN#_R 不抬高

楼主(2022-09-17):
  搞好红包答谢     HM370 Y7000  桥后面进一点点水腐蚀到1.05v的反馈电阻    1.05电源 pg都正常  现在查11个待机条件 lid  都正常 EC换过剪板的   开关跳变进ec  PWRBTN 有3.3 被拉低0v   不回到3.3    pch  ec  都换过了  拆桥忘了测试断线没  割断RH75(PBTN_OUT#和pch断开)  pch那触发后还有3.3  ec86脚0v     ACIN  ACOK  都正常    slp 都一直0v

网友:
这个是待机条件图  给大家参考

网友:
看论坛有一个人说是电路问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搞定,EC桥都换了

网友:
从描述来看,还是ec的问题,因为ec没发出pwrbtn跳变信号。但是到底是ec本身,还是其他信号导致,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们这些全职还没有你这个兼职的专业

网友:
大师们都忙啥呢  也没人顶贴

网友:
经过观察发现 过几秒PM_PWRBTN#_R 又回到3.3  电流表0.055    不

网友:
问题新发现   这个不抬高slp的板子 拆掉bios芯片 故障依旧 仍然能触发       我有另外一台好机发现拆掉bios芯片后 只有3v不触发      5v 1v都没了  两个bios芯片对调问题依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 BTN拉低了以后一只是低电压 抬不高了

网友(2022-11-23):
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