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辨认一下贴片电感的型号

楼主(2022-09-17):
本人电子小白,笔记本不开机了,拆开后发现一个贴片电感破损了,想网上淘一个这种贴片电感换上,哪位师傅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型号的贴片电感啊?网上搜不到1022贴片电感,还是我搜的型号不对?我需要买什么型号的贴片电感啊?有没有代替的型号?求各位师傅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
没什么必要,没有太多讲究。如果电感没有明确丝印,就查对应的管理芯片的手册,例如图片下方的MAX的芯片就是管理手册,看手册的应用看推荐接的多大。通常体积这么大,都是比较大的,用8-10uH,15-20A的电感试试。只要换了上示波器看看后级的电压和纹波,基本就OK了

网友B:
这很老的笔记本了吧  电感松动了? 查板号看看图纸电感规格

网友:
是不是可以根据主板板号搜一下,看看此类电感是什么情况吧

网友:
我也觉得找下电路图好点

网友:
电感只要大小差不多不就行吗,还用怎么看型号

网友:
找外观、个头差不多的电感直接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必要,没有太多讲究。如果电感没有明确丝印,就查对应的管理芯片的手册,例如图片下方的MAX的芯片就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很老的笔记本了吧  电感松动了? 查板号看看图纸电感规格

电感没松动,看图上电感外壳有破损,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外壳破损不影响使用吧,电感线圈不断路就行

网友:
我感觉和这个电感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吧

网友:
这种可能和电感没有直接联系,最好再检查一下其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