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40U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2-09-17):
U3001 IT8995E 70脚3VA_DSW_PWRGD 3V 拉低造成。 C2505坏
华硕

网友:
你的思路没写清楚

网友:
感谢分享,上二个图更好。ASUS 有图更快。

网友:
5V电容和3V电容都这样,修到几台都这样,就是捡漏的这种机 哈哈

网友(2022-11-04):
我也遇到这种 我短接一下3V和3VA_DSW_PWRGD 就好了 不知道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