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电容短路,是不是颗粒坏了

楼主(2022-09-17):
这个地方的电容测电阻为1,基本上是短路了,可能电容两边的线路有短路,是不是颗粒就坏了呢

网友:
完了,我测了一下,所有电容的电阻都差不多是短路,这个是不是颗粒坏了

网友:
并不完全是,但也有可能是

内存上,有些电容,是给两个不同电压进行串联的,所以两端短路,或对地阻抗很低都是正常的(但不会是0或1)。通常最低的有30-40欧的都有(特别是国产内存的主供电)。那些大厂的,一般是100-300欧姆

如果要判断,可以用神器来烧内存,然后配合红外影像看。只要短路的电容或颗粒,电流就会跑过去的。一般用1V到1.V,2A电流来烧就可以了。新手不熟练可以把电流降低点

网友:
可调电源加电 看看那个地方发热

网友:
这个可能装机的时候插反了,把板底烧了。

网友:
这是供电的,芯片有短路

网友:
万一一颗滤波电容短路,让你捡钱呢?,烧鸡大法啊

网友:
烧鸡大法加一

网友:
颗粒短路了!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涂点松香 上机测试 哪里融化了 哪里短路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9.9包邮吧?

网友:
颗粒烧了吧 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