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41U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9-17):
同行拿过来说 华硕A441U 板号X441UV 2.1 开机不显示
首先接上,不用按开关自动触发到0.38左右不动,中间没有什么电流跳变,拆开看了一下,这机别人以前修过的21年  看有很多元件黑黑的,应该以前进过水,先看了一下全板,其中有一个是CPU旁边有小小 6脚的地方 和一个电阻 发老霉  直接去处理后,以为直接秒掉,结果,还是接电源灯是白色的,那个充电灯是没有反应的 电流还是一样,于是测试全板电压, 结果CPU边两个大电感没有电压,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后在群搜了一下,只有点位图,  下了,还有一个贴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9849-1-1.html   不过这个电流只有0.19 有点不同,但也是不出CPU供电的  后看了一下,也正是我第一处理的元件,感觉他问题好大,测量一下那个5脚相关的电阻PR8811 也是一边有3.3V 另一边没有电阻, 直接拆掉   试了一下,电流升了到去,主板那个充电灯也变红了,不接电池  那贴子说是双MOS,直接找神舟那种双管子换了一个上去,怎么还是和原来一样,电流只有0.38这样,后直接拆掉,接上屏,电流跳了几次,还重启几次屏才显示,刚开始以为还有别的问题, 后直接不装那个PQ8808  进系统开关机也正常,就不管了。

网友:
袖珍散热

网友:
运气好没的说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进水修过的很啰嗦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这么坑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一般直接扔了

网友:
入液机器很多时候要认真看焊点脚位

网友:
进水反修收钱吗?

网友:
管子坏了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天天不停的刷贴期待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