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CM7120W激光彩色打印机,不出彩色,黑白正常

楼主(2022-09-17):
我第一次修彩色打印机,没有思路,一般不出彩色,从哪里开始查,硒鼓都是换了一整套,刚换的,软件都能检测到彩色碳粉用量,打印和复印都一样,只有黑白没有彩色,各位大佬们,能不能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机器里面打印 测试页 有彩色 么

网友A:
转印带的问题
langjitianya6
我也觉得可能是转印带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印带的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是转印带问题

网友:
搞好了,一晚上没睡觉,找了半天转印带,不知道怎么拿下来,原来有两个拉扣,拉下来一抽就出来了,我直接全部拆开,把里面所有的,都清洁了一遍,再装机就好了,刮板没有变形,上面有一个传感器,就浮在转印带表面,我估计问题是它脏了,用吸尘器给吸了吸,最终没换转印带,因为没有磨损就没必要换

网友(2023-07-07):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找找这个传感器看看,要是作者看见的话能不能再给我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谢谢您,我经过您的方法已经修好了,谢谢前辈!

网友:
转印带刮板背过去了 清理 重装 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