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9-17):
神舟战神10代U,HM470芯片组,NV3600核心。矿老板送修的二修板如图: ,板子检查了一下,桥换过,CPU供电换过,EC也换过。快速的打一下阻值,没有发现问题接电源通电看看情况,触发电流0.3左右,如图: ,明显缺电压,测量CPU供电为0,把动过的CPU供电芯片重新处理一遍还是一样,于是测板子其他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如图 ,VCCIO电压正常如图 ,VCCSA电压正常 ,电压反复测量,除了CPU电压之外,没有发现异常。接下来测量时钟,看看桥有没有工作发出时钟,测无线网卡接口时钟信号 ,时钟正常发出,供电时钟都测了,接下来测试PG,VCCSAPG ,CPUPG ,CPU工作的两个必要条件PG都正常,既然桥都已经能够发出CPUPG,那就说明桥那边的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CPU供电不出,很大可能就是CPU不良不能发出SVID,致使电压不出。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先干个U.矿老板说了尽力修,而且带了很多废板,正好可以拆U 。找个料板换个U .焊台干上去 ,干好后上电 ,马上装机 ,可以正常点亮。这种U坏的不少,多数集显烧导致,还有一部分就是时钟,PG正常后不出电压,干U能好一大部分

网友A:
取U的时候CPU变形没有?

网友B:
矿老板? 废板?  笔记本挖矿??

网友:
对!笔记本挖矿

网友C:
这种跟桥分开的还好一点,那种桥U一体的,桥坏,就相当于CPU也坏,成本不说,还怕买到坏的....

网友:
分析问题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跟桥分开的还好一点,那种桥U一体的,桥坏,就相当于CPU也坏,成本不说,还怕买到坏的....

这种分开的,一般都是比较高端的游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U的时候CPU变形没有?

取了不少这种,很少变形的,难道拆焊机有关

网友:
收费几何?

网友D:
爱尔轩笔记本怎么成神洲,boos界面是爱尔轩

网友:
不敢干U,风险太大了。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尔轩笔记本怎么成神洲,boos界面是爱尔轩

搞错了,以为是神舟的电脑,果然不是,七喜电脑

网友:
CPU  买个不便宜    风险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矿老板? 废板?  笔记本挖矿??

这种神舟挖矿的太多了啊,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都还没干个U  成本太高。价格客户也不接受。一直还没干过

网友:
可以哦,矿机打U

网友:
这个不是神州笔记本标题也改一下要误导他人。版号给神州一样许多零件不一样

网友:
七喜多少年没见了还有吗

网友:
七喜电脑很久没见了,想不到在这还能见

网友:
还有七夕电脑啊,,还没死啊,这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