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30二合一笔记本30分钟准时掉电

楼主(2022-09-17):
图上是BIOS日志 没查到有用信息,现在单板开机都掉电,头大了,有谁遇到过呢

网友:
求助没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A:
刷个BIOS吧, 需要空白ME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 需要空白ME的那种。

空白me?从官网下载升级了最新的bios了没用呢

网友B:
准时掉电的,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不过还是建议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时掉电的,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不过还是建议先刷BIOS

Bios刷的官网的  也不行

网友D:
准时的话刷BIOS 应该就可以解决

网友:
淘宝上买BIOS

网友E:
这是个好bios 亲测可用

网友:
you can try it

Dell Venue 11 Pro (5130-CORE M)_Clear me.bin.zip

Dell Venue 5130 Pro (64Bit)_Dell Venue 11 Pro 5130.BIN.zip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时的话刷BIOS 应该就可以解决

刷了也不行

网友:
买了 也刷了  没效果  头大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桥的问题,先刷合成的bios不行就换桥。

网友F:
再用官方的bios再线升级一下

网友:
准时掉电一般就是BIOS的问题,多找几个BIOS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吧, 需要空白ME的那种。

这是什么神操作?为啥要空白ME

网友G:
刷bios不行    大概率是桥

网友H:
ASF2强制关机,可能是驱动导致的,两个思路:1. 用PE启动,看在PE下会不会30分钟关机。

2. 系统还原或者重刷出厂系统。

网友:
去淘一个原厂的BIOS试试吧

网友I:
一般是bios问题 ,记得几年前跟淘宝一商家买了一个dell bios,只问了他他就直接给我一个bios也没叫我拍 就是不要钱的意思,最后我试竟然30分钟准时掉电,我最初问题是不显示,当时我也知道bios也会引起这问题了论坛有人发表过。后来跟别人买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bios问题 ,记得几年前跟淘宝一商家买了一个dell bios,只问了他他就直接给我一个bios也没叫我拍 就是不要钱的意思,最后我试竟然30分钟准时掉电,我最初问题是不显示,当时我也知道bios也会引起这问题了论坛有人发表过。后来跟别人买了一个就好了。

感谢分享,我再去淘宝试试吧,希望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个好bios 亲测可用

在哪里老铁,没看到你发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bios不行    大概率是桥

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是30分钟定时一样的准确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ASF2强制关机,可能是驱动导致的,两个思路:1. 用PE启动,看在PE下会不会30分钟关机。

2. 系统还原或者重刷出厂系统。

Bios界面也是30分钟必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用官方的bios再线升级一下

用官方升级最新bios了,一样无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C:
Bios刷的官网的  也不行

30分钟断电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30分钟断电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现在头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的官网的  也不行

不要直接升级,用官网的分离出来跟原来的合成刷看看

网友K:
学习,谢谢分享啦,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谢谢分享啦,修好了吗

还没,还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