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类

楼主(2022-09-18):
问一下各位维修贤弟:谁知道外星人电池上的排线 3根红线一根灰线一根白线一根绿线一根黄线一根蓝线3根黑线都是什么作用,另外问一下这样的电池如何修复?我已经把电池拆开了并分别给四组电池补电完成,每组电池都达到了4.2V,整块电池已经达到绿16.8V,但是插到电脑上不放电,下步该怎么办?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电池板上有芯片的,不能断电,断电就锁住了吧。得刷芯片的。

网友:
电压高了也锁住。是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