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9-18):
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

  荣耀20自动重启,排除电池和电源芯片故障后重做CPU,故障依旧,更换CPU上盖后故障修复。

  机器型号:荣耀20

  故障现象:荣耀20自动重启

  维修过程:拿到手机后开机测试,荣耀20反复自动重启,而且会很卡顿,只出现LOGO,进不了系统。

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图1

  荣耀手机重启无非就几个问题,电池老化或者换过第三方的电池、电源芯片虚焊、CPU和上盖虚焊。更换原装电池测试问题依旧,排除电池的问题。重植电源芯片测试,故障也没排除。

  排除电池和电源芯片后,推测是CPU 虚焊导致,拆下CPU重装后,手机可以进系统了,但是重启故障依旧,操作起来也还是很卡顿,有掉帧现象。根据经验判断,这应该是CPU上盖出问题了,于是更换CPU上盖。

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图2

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图3

  手机重新开机,成功进入系统后不再重启,跑测试软件评测3D数据也正常,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荣耀20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图4

荣耀 20系列维修主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5285-1-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 有事您Q我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估计都是升鸿蒙高温烧的

网友A:
請問「上蓋問題」造成散熱不良嗎?

网友:
CPU上盖暂存虚焊引起开机卡顿,CPU虚焊引起只出现开机LOGO(HONOR)进不了系统,感 谢老师分享。

网友:
上盖是要找废板拆吗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請問「上蓋問題」造成散熱不良嗎?

CPU上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