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a1398风扇最高速度转卡顿故障维修思路

楼主(2022-09-18):
故障现象:开机风扇逐渐转到最高速度,电脑卡顿
检修思路:传感器故障,任何一路温度传感器丢失数据,都会这样。
进pe,打开AIDA64,点击计算机-传感器,看一下里面温度传感器数据,正常的如下图,这个是A1398,板号820-3332的主板温度传感器数据:

下图是故障机图片,板号是:820-00163,

可以看到缺少IGPU温度数据,显存温度数据,查看图纸,是由SMBUS_SMC_0_S0_SDA这组总线与SMC连接通信,这条总线肯定由问题,最直接方法就是测量对地阻值和开机电压,测量发现,SDA阻值低,拔掉摄像头,阻值正常,由此判断摄像头上的温度识别有故障,拔掉摄像头后,风扇正常。直接切断信号,故障修复。

维修中,还经常遇到触摸板导致的风扇告诉旋转卡顿故障,可以对照传感器数据,一般触摸板上有两个温度传感器,拔掉触摸板如果温度传感器数量不变,就是触摸板故障了。一般在AIDA软件里,开机中拔掉触摸板排线,温度数据会直接消失两个。

网友:
16号17号传感器位置:触摸板

网友:
触摸板坏了吗?

网友:
传感器2#-6#这部分是不是长时间高温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