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GT/MB开机掉电

楼主(2022-09-18):
收到客户一台华硕FX505GT/MB,客户说摔到了,屏幕坏了,要换屏幕,果断300米换屏,心想轻松赚几十米。屏幕换上开机上电电流跳变到0.54掉电。拆机检测,1.05V对地10几欧阻值,南桥烫手,怀疑1.05V有电容磕碰到坏了,查了一圈没有坏电容。求图纸

网友:
先开机试下再订屏,运气不佳

网友:
这个点位,,,论坛上有

网友:
#在这先开机试下再订屏,运气不佳里快速回复#

网友:
300换屏,价格这么低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掉点了。

网友:
这个可以,真的很实用

xiaojin86826 -5

网友:
1.05V的供电阻值应该要200多吧?

网友:
南桥10几欧不是正常的吗,换屏之前如果屏幕是显示的换屏后就不显示的,又因为是摔的,估计是有掉点或者某个电阻脱了,这个得看你运气了,换屏才300快就赚几十店面开的下去吗,你看你收费那么低这下出问题了吧

网友:
论坛好像有,去搜一下吧

网友:
300米太低了,要照顾其他兄弟的感受!

网友:
换屏之前如果显示正常,那就可能摔虚焊了或掉点了要查下,不过你这换屏的价格确实太低了

网友:
换屏幕最低也得收400吧.

网友:
希望你修不好

网友:
希望你涨个教训      我都是600起步     300能换什么屏

网友:
300块,换个低分屏都嫌少,1920的屏最低都是500

网友:
据我分析,换屏时带电操作屏供电19v干到桥了,桥目前应该去西天了

网友:
不要怀疑1.05V电路有没有故障,这是南桥短路了,动了屏南桥供电短路就是南桥短路,盲猜换屏没拆电池。

网友:
我去还轻轻松松赚几十,维修要被你们干倒

网友:
三百真便宜  运费加成本就多少了

网友:
好便宜啊,,才300,能赚多少

网友:
300,,赚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