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代Q207不触发 IT5570E

楼主(2022-09-18):
不触发,换EC好了。实测IT5570E不带程序,买的全新EC

网友:
过程太简单了

网友:
怎么判断EC坏了,  发烫吗?

网友:
判断过程没有说 不知道怎么检测的

网友:
对呀,判断EC坏的过程写下啊

网友:
好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我想问一下全新EC哪里买的

网友(点评):
基本上没有全新的,都是一路货!老司机还不懂?

网友:
你怎么知道EC坏的??

网友:
不用问了,楼主是想告诉你们只要运气好,瞎蒙的三板斧也能蒙对

网友:
迅维高手多,但是藏着掖着的人也不少

网友:
你们换EC 是怎么换?要不要用烙铁拖锡拖几次?

网友:
我猜一猜过程,是3.3LDO到地了。待机芯片发烫,加电烧鸡,
EC发烫,更换EC OK,楼主别喷我,我猜的

网友:
惠普好多都是EC坏

网友(2022-11-20):
HP  ec坏会出现很多奇怪的故障,换了就好

网友(2023-01-13):
他是想告诉这个板子的EC不带程序,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A(2023-02-14):
说了最最最重要的信息,,点赞。。。。现在要的就是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最最最重要的信息,,点赞。。。。现在要的就是知道带不带程序

IT5570E这个料,HP,华硕的可以确定不带程序,每次上电从主BIOS里面加载固件运行。其他家基本都是空白全新片子在第一次上电自动从主程序或者一个专用EC小bios芯片读取固件烧录到自己内部,第二次上电以后就不依赖外部的bios芯片工作了。后面这种就不能瞎换了,只能拆料板或者买到全新的空白片子换上去等它自己烧写自己。目前常见的809F、H编程器都还不能支持5570E烧写。

网友:
如何知道EC是不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