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M22LP-W监控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9-18):
客户抱来几台机房显示器,都是断电又来电之后,显示器不亮了
这个客户来过多次,都是这样造成的,之前大部分都是换16v 470微法鼓包电容就解决了
这次一台解决了,把电源板信号板鼓包电容换了就好了。另外两台电源板没问题,信号板有鼓包,换了没用。
三台机器一样,调换主板测试,屏幕都好的,电源板都好了,信号板不正常。
对比测试信号板上供电模块电压,发现屏幕排线旁有一个供电芯片输出电压不正常,输入5v,输出一直跳变。
芯片为8脚P3056LS,在正常板上,输入输出均为5v,将其中一块坏板和正常板,芯片互换,正常板依旧正常,坏板依旧故障。
输入输出电压都是5v,测量输出端电容正常,没我对地断路,直接对输入输出短接,信号正常。
现烤机测试中

网友:
这机型,还有一种驱动板,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