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0NV R**.0触发0.09不动刷BIOS解决

楼主(2022-09-18):
机器型号:华硕X580NV板号:X540NV R**.0
故障:触发0.09没跳变
维修:大概量了一下,除了显卡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心想刷BIOS先,论坛搜了一下,发现都是备份的,低下留言反馈刷了不好。从别的渠道找了BIOS,刷上去开机正常。

附上BIOS还有点位

网友A:
0.09有CPU供电吗?

网友:
thanks you, great threat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刷BIOS都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9有CPU供电吗?

这机器cpu低端的,亮机电流也很小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需要刷时备用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下载保存了。

网友:
触发0.9吧

网友:
电流这么低啊,厉害了耍bios

网友:
出发之后不正常,就是和boss有关。

网友:
又是刷bios修好,捡钱了。

网友:
这么低也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