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580 无1.8

楼主(2022-09-18):
讯景rx580 4g 黑狼板 无 1.8 供电芯片换了个up7706 en脚只有0.25v 强拉个3.3 可以强制开启亮机。现在找不到en脚的控制电路,有大神有
,或者相关经验吗?
芯片

网友:
这个EN 是两个12 V经过电阻分压 ,然后经过一个复合三极管。再连接一个三极管或者复合三极管。然后3.3 V 用10k电阻上拉。建议不要强制上拉。

网友:
两个12分压出来都是0.6接一个复合管,输出0 控制的复合管基级 上拉电阻10k.也拆下来测量的。然后en还是0 .6,这电压比之前上升了0.4不知道咋整的,拆掉控制管en电压也上不去,不知道还接哪里了。

网友:
讯景的排除芯片不良的话,一般都是小电阻管子坏的多。而且图纸很难找。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en脚补接了颗电容电压上升到1.3,暂时可以正常用了,就是不知道这en的正常电压是多少来的,有大神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