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显卡掉驱动再次求助(mp2884A)

楼主(2022-09-18):
接客户一台雷神911 笔记本电脑,只用电池,独显卡工作正常,用适配器客户报修,游戏超过10 分钟肯定闪退。我自己测试跑鲁大师经常会白屏不断闪烁(有时正常),按ESC 可以退出测试。不退出,也会跑完测试,只是白屏闪烁,然后会黑屏,等一会,跑完测试后,会恢复画面,跑分比较低,有时候会蓝屏死机。本人才学疏浅,实在搞不定,特来求助大家。经过长达一个月的测试,个人觉得还是供电问题,但无从下手。为什么觉得是供电问题,看了下面的描述。
先看纯电池供电模式下,跑3D 程序,gpuz 图片

最高功耗30.4 w
接充电器模式

最高功耗显示50.3 ,两种模式下,主要是功率和显存频率有一点区别。
也用了一些软件,强制降低核心和显存频率,用适配器,核心最高功率不会降低,一直维持在50瓦。所以测试3D 一样的会有白屏问题。
今天经过一个小时的折腾,发现GPUZ 上出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软件问题,还是真的问题

检测到公共点的电压差不多4000 多伏。但有时候在跑测试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4000 多的电压,但不会立即白屏。
有时候白屏时候,gpuz 限制原因,是空白,应该是显卡都没工作了。

在这台笔记本SRC电压是两个分压电阻大概为16K 和1K,因为没图纸现在打算按照其它的图纸,把这两个分压电阻变更一下。改成这个或者这个。

看了一下厂家的数据手册,因为这种是可编程的,又怕万一炸机了。
这个引脚的英文原文,我也看不懂,大概就是两个电阻分压,最大不能超过1.6,对输入的电压可以进行编程,输入电压用于PWM实时计算、VIN_UVLO、VIN_ OVP故障保护、VIN_UV警告和输入电压监测。(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具体看下数据手册的英文。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如果可以,我想把显卡模式改成不论是接电池还是适配器,都限制在30W,非常感谢大家。
现在故障如图

接双显示器测试时候,外接显示器故障如图
22 脚的检测电路在这个位置,跑线的,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