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重启

楼主(2022-09-18):
xsmax待机不重启,只要一打开屏幕使用两分钟左右就重启,没有重启报告,电量电池数据都是有的,没有思路,有没有哪位大神给点思路怎么修啊?球球大家了 给点思路
更新一下,扣后摄像头开机就比较卡顿不流畅,后摄像头是好的可以打开拍照清晰,测量后摄像头的两个坐姿阻值均正常,没有思路啊,哪位大神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换个尾插排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尾插排线试下。

谢谢

网友B:
看是不是报 watchdog 错误,然后跟着 有温控器故障,尾插和 开机键都有可能 还有感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报 watchdog 错误,然后跟着 有温控器故障,尾插和 开机键都有可能 还有感光

谢谢 没有重启报告

网友:
开录音测试,录音3分钟重启就可以确定是尾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