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全网没查到的问题,小米笔记本待机不断升压

楼主(2022-09-18):
遇到全网没查到的问题,小米笔记本待机不断升压
现在手上的小米笔记本PRO 15.6寸 2019版,不开机不触发,现在拨了所有外接,剩下电源适配器和主板
初测电感和MOS管没有明显短路,然后上电待机看看。

正常待机应该是TYPE-C供电由5V升压到正常的20V使用,
但此板子现在测量待机,是5V是可以直接升到20V这个是正常, 但平均每5秒就继续升0.1V,慢慢升到23V以上,
其他电感和测试点位5V和3.3V也是慢慢按比例在升压,到大约5.8v和3.8v
怕烧坏,不敢再试,拨电源了。
短时间再插电待机测量,还是刚才升压过大的级别. 要适配器和主板都隔2小时后上电,才会重回正常的20V, 5V, 3.3V, 但还是会慢慢升压。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升到23V,那基本芯片都会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到23V,那基本芯片都会烧了

应该不会烧的有保护的

网友B: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适配器不可能升压到2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万用表没电了,适配器不可能升压到23v

不好说,也有可能适配器出问题

网友:
万用表可能没电

万用表是正常的,测其他直流东西都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