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师傅修过r7000p这款笔

楼主(2022-09-18):
有没有师傅修过r7000p这款笔记本,现在故障是插充电器自动开机,关机后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了!电流定在44ma左右

网友A:
要用原装充电器试下, 开关也要检查下  用电池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原装充电器试下, 开关也要检查下  用电池正常吗?

兄弟非常感谢,原来是用原装充电器才行!差点去干ec了,ec都订货了

网友:
适配器的功率没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