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m40显卡 无法读取bios 设备管理器感叹号

楼主(2022-09-18):
大佬们看看,这种情况是bios 坏了吗?
核心供电0.9 正常
显存1.5正常
bios 1378脚都是3.2  正常?
si
so
sck

这3个脚没电压是不正常吧?手上没得示波器

网友:
gpu-z 读不到bios
nvflash 也读不到

网友:
bios 芯片2脚 so和6脚sck 对地都是4.98k
5脚 si 对地24.6k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几乎没修过显卡,现在从何下手呢?

网友:
金手指上耦合电容对地全正常

网友A:
您这是能正常显示,装不上驱动吧?建议从新安装系统,然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能正常显示,装不上驱动吧?建议从新安装系统,然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视频接口都没得,这是算力卡,用的核显进的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视频接口都没得,这是算力卡,用的核显进的系统

这种情况我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知道解决办法

我现在把bios 芯片拆下来重刷bios 修复几率大不?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B:
既然这3个脚没得电压,要么是缺3.3run,要才对吧?么是被拉低了所以应该先追查这个3.3ru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3个脚没得电压,要么是缺3.3run,要才对吧?么是被拉低了所以应该先追查这个3.3run

完了完了,3v3 run 正常,懵逼一整天

网友D:
这个bios未必坏,查查上电STRAP的电阻吧,可能配置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bios未必坏,查查上电STRAP的电阻吧,可能配置错了。

bios 确实没坏,我刷了个别人的,也是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知道解决办法

大佬指点指点迷津啊

网友:
参考一下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