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M40-35鼠标卡顿故障

楼主(2022-09-18):
联想
笔记本
M40-35在滑动鼠标时卡顿,开始以为系统有问题,重做系统故障依旧,又查了好久,结果出在集显和独立显卡切换上,禁用集显后,故障消除!
笔记本

网友:
什么原因会使显卡这么频繁地切换呢

网友:
感觉触摸板那块有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挺奇葩

网友:
有点奇葩,感觉还是有别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不知在哪里设置独显和集显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