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 66 pro G1 刷bios后不触发了DAX8BMB18B1

楼主(2022-09-18):
       hp zhan 66 pro G1  开机有密码 ,放电无果 ,于是刷bios ,刷完就不触发了,电源口插电源或者接上电池就一直闪黄灯。版号是DAX8BMB18B1 REV:B
查了待机5v,3.3v,1.8v,1.0v都出来了。 刷了有好多个版本的bios都一样,刷回原备份的也一样。  还发了带程序的ec   npce586 换掉也是一样。板子拿放大镜都看不到哪里有掉件或者其他异常。
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能解决的可以有偿帮助!

网友:
开机有Windows密码的话pe里pojie密码就可以了啊?如果不能pojie,重装系统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要用原芯片刷,不要换芯片,接着你注意观察一下bios旁边有没有小电阻被你吹掉或者电烙铁碰到了

仔细看了没有掉件

网友B:
用原机备份的改了,试试看行不行,你的BIOS版本是Q96的,还有BIOS芯片周边看看有没有被不小心弄掉小电阻了。

z66bf 改BIOS,已写号.bin

z66bf 改ME改BIOS已写号.bin

网友A:
首先是要用原芯片刷,不要换芯片,接着你注意观察一下bios旁边有没有小电阻被你吹掉或者电烙铁碰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官网,这个机器BIOS有两个版本吧,一个Q93 一个Q96,不知道楼主的是哪个,刷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对应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区分Q93和Q96 , 我查看了原机的bios ME和 论坛标明的Q96一致,刷了Q96的,还有些没有备注的bios也刷了好些个。原机备份的刷回去都一样不触发了,电源口闪灯

网友B:
看了官网,这个机器BIOS有两个版本吧,一个Q93 一个Q96,不知道楼主的是哪个,刷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知道怎么区分Q93和Q96 , 我查看了原机的bios ME和 论坛标明的Q96一致,刷了Q96的,还有些没有备注 ...

原机的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机的发上来看看

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估计刷锁死南桥了,得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原机备份的改了,试试看行不行,你的BIOS版本是Q96的,还有BIOS芯片周边看看有没有被不小心弄掉小电阻 ...

  辛苦了,两个bios我都刷了测试过,故障一样。  看兄弟是揭阳的是吗?有没有兴趣拿这个主板帮我修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辛苦了,两个bios我都刷了测试过,故障一样。  看兄弟是揭阳的是吗?有没有兴趣拿这个主板帮我修下看看

我觉得还是BIOS问题,毕竟最开始就是动了BIOS才不行的,HP是有这个毛病的,至于怎么解决,我也没搞定过,改这两个BIOS也只是试试看能不能解决。另外我自己没有工具,也没有时间,你看看其他坛友有没有要接的

网友:
不是系统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机备份的改了,试试看行不行,你的BIOS版本是Q96的,还有BIOS芯片周边看看有没有被不小心弄掉小电阻 ...

大神是如何修改的,想学习下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22):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HP的修得少,来这学到不少

网友(2023-01-08):
我的也是一直闪8下灯,哎。。。。。。。。。。

网友(2023-04-02):
解决了没?

网友:
怎么区分q96 和q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