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K650D D2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2-09-18):
小弟白天上班晚上自学修电脑,下面说说发现的问题,请师傅们赐教。
查3.3v,5v芯片发现VDD3、PL10电感无阻值PQ56下管击穿PD6也无阻值。5V电感阻值正常。
查1.05v电感无阻值PQ115下管击穿PD22也无阻值。(USB测乔阻值正常)
以上两供电芯片肯定也要换了。
小白分析不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神赐教指点一二。

网友:
没遇到过下管击穿的

网友A:
都是给桥供电,还是好的?

网友:
建议先报个远程学学基础。然后再上手。

网友B:
断开vdd3后端隔离点,断开1.05V后端隔离点pj21,测试一下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这个主板桥坏的可能大,因为两个供电共同指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给桥供电,还是好的?

测USB接口阻值正常,具体啥原因我也不知道,只能等芯片到了换上在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vdd3后端隔离点,断开1.05V后端隔离点pj21,测试一下是前端短路还是后端短路。这个主板桥坏的可能大,因为两个供电共同指向桥。

好的,我断开测一测

网友:
白天上班,晚上继续研究,按各位武林前辈的指导还是要先确认PCH是否光荣牺牲,在测试USB至PCH线路耦合电容两端都显示阻值正常(有图),应该能确定桥完好,只能等买的供电芯片、mos管跟二极管到了换上在做下一步学习测试了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感后继短路

网友:
主板通过测USB与桥的耦合电容阻值正常。确认桥完好,等芯片到了更换后,在研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电感后继短路

不太清楚,因为我也是小白,专业设备也没有,只能等把暂时发现的东西换掉在测阻值,走下一步。

网友(2022-12-10):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