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真的搞死人

楼主(2022-09-18):
12243-3 鸿基e1-472g的主板 bios密码忘记了
刷bios后无线网卡不能用
客户督导搞 一下午没搞好
又他妈要我做系统 烦人

网友:
换个bios不是更省事

网友:
听说拆cmos电池短接后能还原bios,也不知道实用不。

网友:
维修而已  习惯就好了 ……

网友:
加一,累啊

网友:
天线可能要调换一下。

网友:
一般不是清CMOS就可以清除BIOS密码了吗?

网友:
确实学习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确实学习到了

网友(2022-11-04):
应该是BIOS版本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