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BGA要谨慎

楼主(2022-09-18):
由于没有经验,BGA没做好,干废了一个桥,桥是H61_0.4锡球,当时我自己设置温度如下图所示,当时曲线在第四段已经下沉了,我是视芯片下沉到底了,再停留20秒钟以内,为什么还会爆桥,有铅锡球熔点在180,按道路应该不会爆桥,请大师们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开始没有经验  坏桥很正常
慢慢积累经验   加油!

网友B:
太正常了啊 经验要慢慢来的

网友:
温度不准确

网友:
我也觉得温度不对,麻烦大神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正常了啊 经验要慢慢来的

有劳大神帮忙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有经验  坏桥很正常
慢慢积累经验   加油!

麻烦大神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你去bga官网下载文件看看说明啊,基本是芯片可以动就够了

网友:
我拆芯片都是下295 ,上265    没爆过。。。。

网友:
一个桥麻,还是h61没什么,去年我用热风枪搞z370 b360,废了七八张一个没搞好

网友:
每台BGA的温度都不一样的,即使是同型号的,你要慢慢调好自己这台的直到温度最合适

网友C:
你这bga温度不对吧    四阶段还没好  就爆了

网友:
每台BGA设置都不一样,刚开始要练练手再上路,加油

网友:
多报废几个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bga温度不对吧    四阶段还没好  就爆了

4阶段才160多怎么可能爆

网友:
风量太大了我基本都是百分之40左右的风量160不可能爆的就是温度来的太急了

网友:
我bga从来没爆过芯片除非上次加热砖坏了两块正好在温度传感器直接吧板子考爆了芯片没爆过

网友:
我换这种小桥都不用BGA,直接用热风枪。。自己把握好温度就行了.

网友:
不试个几十次怎么会有经验

网友:
桥里面有水分需要烤箱低温烤几个小时

网友:
很多大神现在都用风枪干了

网友:
麻烦大神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
要么是温度和实际偏差太大。

网友:
没烘干,有水气

网友:
多练,才废一块板子。不行啊

网友:
4阶段才160多怎么可能爆

网友(2022-11-04):
你这机台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温度怎么爆,难道是泡过水的桥?

网友:
温度有偏差吧 每台BGA不一样 之前有台要350度才化 现在的这台无铅270就行了

网友:
你的曲线设置有问题,不爆才怪

网友:
温度要自己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