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出题究竟出在哪儿?

楼主(2022-09-18):
一台DELL Inspiron 14-5455,屏幕花屏。通过代换屏确定是液晶屏的问题,对于这种故障,也不知道怎么修。于是乎,就把屏幕主板的主控加焊了一下,加焊完装屏测试OK。然后把电脑装了起来,螺丝钉都上完后,开机测试,又花屏了。但是,用手按压一下液晶屏主板部分,屏幕就正常了,松开手就继续花屏。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呢?望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液晶模组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模组脱焊了

啊?请问这种故障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这个基本没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没必要修了

啊??不是吧,没救了吗?